二修HP DV4-51010TX开机掉电故障

楼主(2017-03-09):
            二修HP DV4-51010TX开机掉电故障

据同行讲,客户由于进水引起不加电故障送修,同行拆开机清理干净水份以后,可以开机,但是掉电故障。

让实地学员拆机,取出主板,目测主板上有轻微的进水痕迹,用万用表测主板上关键测试点,发现5V电感只有50欧偏低,3V 180欧。将5V电感挑起,用电击法烧,开始从1V开始向上加,直到4V电流也只有0.08A,且万用表测电压也没有被拉低。断电后,用热风枪加热一下主板,5V电感阻值恢复到80左右。说明5V这里微短是因为主板上某些地方不良引起。

接下来接电源测试,按开关电流上到0.15A左右,又回到待机电流0.04A工右。用万用表测试,3V5V电感正常,在开机的瞬间,测试内存电感电压1.5V输出正常,说明我们的开机电路已经正常触发了,且南桥已经输出了S4信号;再测其它的电感均没有出电压,说明故障应该是S3相关的电压或控制信号引起的掉电故障。

     很想找一个对工厂电路图对应,找一下相关的关键测试点,找了各大论坛和淘宝上卖图纸的,都没有找到电路图,没有电路图难道我们就不修了吗?没有图就考验我们对主板上的实物的电路熟悉

     根据上电时序,S3信号应该先开启3V5V后继,再是其它相关的电压,通过跑电路找到3V后继的MOS管,在开机的瞬间测3V后继MOS管的输出只有0.86V,很明显不对正常应该是3.3V,再测后继MOS管的G极的电压也只有0.86V,看过我们的讲的3V5V后继控制电路相关的视频或相关的故障案例的朋友都知道,3V5V后继MOS管必须有一个上拉电阻,上拉电阻一端接15V5V升压得到)或19V,另一端接后继MOSG极。通过跑电路找到后继MOS管的G极相连的电阻,在开机的瞬间测试一端是12V左右,连G极的一端是0.86V,把相连的滤波电容去掉,仍然是0.86V

     后继MOS管的G极电压0.86V,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相关的控制电路没有输出控制信号让它开启后继;另一种可能是上拉电阻本身或焊盘引起。这种判断的方法也很简单,用镊子短接电阻,两端如果3V后继可以正常输出,就可以说明是电阻本身。

     用镊子短接电阻两端,按开关开机电流表指针刷刷向上,三次跳变以后到1.3a左右,3V后继输出正常,也不掉电了。

用万用表针轻点一下电阻,此电阻果然就脱落了,仔细一看焊盘都脱落了,用手术刀将焊盘旁边的PCB板线路刮开,上点锡,然后从料板上拆一个10K电阻焊上。

接下来接上可调电源开机测试,测内存上的排阻波形,三次熟悉的波形跳变正常,内存的SMB总线波形也正常,外接USB键盘大小灯正常。断电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故障总结:HPDV4-5101TX笔记本电脑是由于进水引起3V后继的MOSG极的上拉电阻PCB腐蚀引起的。

故障难点:当我们遇到进水或二修的笔记本电脑,在没有电路图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不知道从那里开始下手了;因为没有电路图,就没有办法很准确的找到相对应的关键测试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靠对主板的实物电路的熟悉。

网友:
师傅好厉害,膜拜

网友:
3vmos后继没有,那5Vmos后继应该有啊

网友:
没有图纸还是要对主板维修只能凭借实物再去判断电路!

网友:
其实像这些电压好测,如果是信号真就不那么好搞了,

网友:
静态测试关键点很重要,0.15A是突破点,一般缺电压,我一般直接从另一个控制级飞线过来,特别是进水的机器

网友A:
无图的板子维修横多的需要一定的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图的板子维修横多的需要一定的经验了

是的,看来您修得多了。加微信18602122006 技术交流。

网友:
楼主写个论坛也是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