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R G170T-A2 开机不显示维修 附BIOS

楼主(2017-03-09):
客户送来的机器,说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开机。简单测试了一下,发现开机电流只是从0.01跳到了0.1 开关灯亮。肯定是不会显示的。拆机,测裸板,哪都没动,机器竟然亮了。动了动。。。。又不亮了。心想肯定是哪里脱焊了。加焊了桥。。。好了。装机装好一开又不亮了。。。。。。郁闷呀。
还是从头查吧。经验有时也会害人的。
反复测量,发现这机器不上电的时候5V电感上没有电压。(因为没修过这种机器,我也不知道这个电压是不是应该有)
找了个待机芯片换上。果然OK了。
附上原机读取的BIOS(没修改过)
板号:6-71-n1500-d02a  显卡型号:N16P-GX-A2

网友:
这机器应该没图纸吧

网友:
下次修到此机器验证。

网友:
你的意思总体来说是 待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这种一会有一会没的问题确实头疼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这个机器昨天刚好修到一个是进水的,把进水的地方腐蚀部分处理好了就OK了,这个机器的BIOS 备份了刷到别的板上会出现开机慢的问题,就没上传!

网友:
运气不错简单直接

网友:
简单直接,一招命中!

网友:
不上电的时候5V没有出来是吧

网友:
这个BIOS是没修改过的,已经注明了。很可能开机会慢

网友:
你这个肯定会返修的,

网友:
那么高端的机器容易坏啊,好在问题不大

网友:
待机芯片虚焊了?

网友:
老兄,钱进口袋了,好事好事

网友A:
应该没有的  你找下首发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的  你找下首发哈

我没那么大本事啊

网友:
半死不活的最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