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20 主板故障致 风扇报错

楼主(2017-03-09):
客户送来一台机器,说是风扇报错。开机测试发现报FAN ERROR
心想这个简单,换个风扇了事。拆机。换风扇。开机竟然还报错。我的风扇是AVC的呀。不会这么差吧。又换了一个风扇,竟然还报错。。。。
这可是涨了见识了。风扇是转的,报错肯定是风扇检测出了问题。
客户在那催。没时间找图纸了,简单测试发现黄线连着背面两个五脚的芯片。先把它换了试试看吧。果然被我猜中。。。。换完一切正常了。

网友:
好吧,赞一个

网友:
thinkpad的机器设计 fan检测 绕不开  遇到过 风扇错误 关机的

网友:
这个芯片是风扇检测芯片吧

网友:
有一样的料板的吗,不然怎么知道是什么芯片

网友:
这什么情况, 就这么换了?

网友:
赞一个,不容易

网友:
学习学习,加分鼓励了

网友:
楼主还真有料啊,要是没这芯片怎么搞啊

网友A:
没有换个风扇试一试的吗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我是在一个 T410 主板背面找到这个芯片的。好像是桥背面附近

网友:
估计是有一样的料版 才能做到直接更换

网友:
没看图纸直接盲修的吗?

网友:
学习了。过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换个风扇试一试的吗

楼主换过风扇,没有结果,才换的芯片,好了

网友:
学习学习,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