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了好多主板,好多都是VDDSPD断线的,不知大家是否一样。

楼主(2017-03-09):
最近修了好多主板,好多都是VDDSPD断线的,不知大家是否一样。本人再华北,不知跟天气都没有关系,还是运气问题。

网友:
都是客户插内存导致的

网友:
人为的多吧

网友:
运气好吧

网友:
楼主运气好,那你遇到是什么主板呢

网友:
人为原因更多点吧,我是没有SPD断线修的很多的印象。

网友A:
七彩虹的G41(上三代内存)、联想的H61和华硕的主板都有这个毛病,直接ATX电源那边飞个线搞定。

网友:
SPD断线  是通病   跟天气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七彩虹的G41(上三代内存)、联想的H61和华硕的主板都有这个毛病,直接ATX电源那边飞个线搞定。

主板设计问题?

网友:
插反烧的,常见

网友:
这样的问题较多是“聪明的用户”弄的。

网友:
用户不正确插内存造成的吧

网友:
LZ真是好运气,我碰到过一两次

网友:
人为的多,内存条金手子都烧掉

网友:
好久没修到了

网友:
这个玩意本来就爱烧  什么板都一样

网友:
没spd应该内存SM总线只不一次波

网友:
没spd应该内存SM总线只有一次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