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主板的内存时钟,为啥去到了cpu?

楼主(2017-03-09):
主板的故障是,没有内存的时钟。其他都正常。我看电路图,才发现,内存时钟去了1155B。这个分明是cpu把。这个,我修的少,咋整。内存正常时钟是0.8 现在是0.2、

网友:
换U试了没有

网友:
内存时钟应该也是时钟芯片送去的吧,给时钟芯片有联系不

网友:
1155内存的时钟,复位都是CPU给,明确说是CPU里面的内存控制器给。如果说CPU没问题,内存也没问题,内存槽时钟引脚到CPU座子测试点都通无问题,那就要考虑板子是不是因为条件没给全导致CPU内置内存控制器根本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