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重摔 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7-03-09):
iPhone7重摔 不开机故障维修

  接到朋友寄修的一部iPhone7手机,说是吵架的时候给摔了,结果就不开机了。

iPhone7重摔 不开机维修 图1

iPhone7重摔 不开机维修 图2

  屏幕排线已经摔断,直接拿下来。

iPhone7重摔 不开机维修 图3

  取下主板,由于iPhone7有几个“Y”形状的螺丝,需要用专用螺丝刀拆下,没有的话用刀片也可以。

iPhone7重摔 不开机维修 图4

  拆下之后加电才发现没有iPhone7电源线,直接飞线,通过点位图可以看到电池正极通旁边测试点,直接从测试点飞出来。

iPhone7重摔 不开机维修 图5

  负极直接夹到屏蔽罩或螺丝孔上,下面开始用镊子短接开机脚。

iPhone7重摔 不开机维修 图6

  开机发现电流定在1000mA左右,肯定有某一路供电短路。断开电,把主电源附近用松香熏上,开机,元凶就找出来了。

iPhone7重摔 不开机维修 图7

  通过点位图可以看到这三个元件都是电容,而且都是接地的滤波电容,直接抠掉。

iPhone7重摔 不开机维修 图8

  继续加电测试,发现开机电流已经正常,把主板上的松香刷干净,扣上一个新的屏幕,已经可以正常开机。

iPhone7重摔 不开机维修 图9

iPhone7重摔 不开机维修 图10

  由于有开机密码其他功能无法测试,iPhone7不开机故障维修到此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7手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3982-1-1.html

网友:
这么厉害的说

网友:
7的维修案例还是很少的   以后慢慢会多了

网友:
很好的维修案例,能多发一点i7的维修案例最好了

网友:
扣掉补件了吗

网友:
这一摔就坏两电容,还是算幸运的

网友A:
刚才有个帖子也是这样的  不过是6S   难道摔得都这么好修吗

网友:
上市不过半年,就已经有这么多的7维修实例出来。

网友:
道理还是一样的

网友:
这么简单呀 掉的电容 还用补上吗

网友(2018-04-21):
维修不容易啊,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好资料,苹果7/7P维修会越来越多

网友:
搞不懂,电容为什么会怎么容易摔短路

网友:
不错的案例分析 谢谢群主的共享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有个帖子也是这样的  不过是6S   难道摔得都这么好修吗

怎么说呢 手机摔的比较多 故障也都是不一样的 还有就是不稳定 后续保修问题等等比较复杂 单对单故障了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