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2一波三折维修

楼主(2017-03-09):
   喂;妖妖灵吗?我的四个朋友被杀了,现在他们还想杀我。 你先别着急告诉我你现在的位置。我在王者峡谷中路河道那个草丛里藏着呢。
   这时有个客户拿着本来了说开不开机,拿来一看惠普g42。触发到1.4a掉电,好吧放这修。三下五除二拆开首先看见电池座与断开。心想应该摔过,先目测主板无缺件,无烧坏元件、先在料板找个带线头的电池焊在电池座两端。掉电先查供电,一个一个测发现供电都出来过,没有头绪先刷个BIOS吧。先刷桥BIOS老样子,刷EC BIOS不掉电了心中窃喜,{BIOS时要随手备份以免为题扩大}装上屏触发到1.7a发现还是不亮,看来没那莫简单,独显又能上电不管三七二十八了上BGA。吹啊吹啊我的骄傲放纵,焊完了上电能上到1.8v了这下应该亮了吧,外接能亮内置不亮XXXX脏话。好吧只能拿出我们的镇店神奇了,老板花50收的示波器,测了半天smbusedid应该是过了吧。果然便宜没好货。测得根本就看不懂,好吧打开图纸 发现没有屏供电+3VLCD_CON。想要有+3VLCD_CON DISP_ON需要为高电平拉低Q2 2LCDONG为高电平,测试发现电压正常+3VLCD_CON不短路,换掉Q3。上电有屏供电了还是不亮,心中一万个曹尼玛奔腾,烦正在纠结还修不修又来个客户抱着台式机就把主板放在一边了。吃过饭心想都修到这个地步了不能放弃啊,既然屏供电都有了拆屏吧,拆的时候发现屏接口又短又松,用橡皮擦擦再压压屏接口,1.8~1.9亮机, 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装机测试心情大好,附上图纸,南桥EC BIOS
  小弟第一次发帖,分析不清的地方还请见谅,忘大师们动动自己的小手,献上宝贵的一分。

HP G42独立显卡EC BIOS.rar

ECBIOS

chinafix.com.cn迅维网_HP G42独立显卡EC BIOS.zip

桥BIOS

网友A:
记得把资料传到群里,加分不容易,哈哈哈哈哈阿海阿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把资料传到群里,加分不容易,哈哈哈哈哈阿海阿海

哦,可以  莫名其妙多发了一个照片~~

网友:
感谢你的资料

网友:
支持一下,每位师傅都有第一次,楼主的第一次就这么完事了,呵呵

网友:
很清晰的维修思路,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尼玛 我咋评不了分  神马情况这是。

网友:
都爱玩lol吗、、我对这个不感冒

网友:
技术好,就是不一样

网友:
厉害!把本子全拆了才搞定

网友:
原来是屏供电的问题

网友:
甩过EC-bios也会坏少见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无私奉献呀  不错 学习

网友:
一波三折啊!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华硕的,客户拿来说进也,我拆开没看到(应该是上家清理过了),开机屏幕一暗就不显 ,背光不亮,用光照也不亮,外界不知(只有HDMI口),后来放弃了

网友:
这个机也修过,出量还是挺大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把资料传到群里,加分不容易,哈哈哈哈哈阿海阿海

这个机器的资料论坛都有的

网友:
只想知道楼主50块是什么样的示波器

网友:
故障有点多啊

网友:
对啊,修一天才修好。还是修的少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