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进水维修

楼主(2017-03-09):
此机接手后打来一看少的一塌糊涂大短路  开始挖  挖好了不短路   大致看下芯片定起    。。两天后到货   换上   坑爹开始    换上后换上后还是大短  烧坏了换的芯片  上下管一起换再来一遍不短   没3/5v  开始查   各个条件没有  ldo开启    没点位没料号  各种难   开启没有查到了接起来    3/5正常  开机0.18掉电  还查1.05v 没电呀还是烧的这里的额事情  再查 1.05没开启  再查  烧断   再接    还是没电压出来  再换  不行   再换  ok    0.38  掉电     再查各个电压正常  cpu电压有点高  不工作1.6v  不明白是不是正常的   拿掉cpu电流一样掉电    cpu已经定了在路上   哎   。。写的有点简单了

Lenovo G410 G510 (Compal LA-9641P) Laptop Schematics.rar

网友A:
楼主最后修好没有 啊

网友B:
写的简单 说明楼主的维修过程很艰辛  只是不善于表达

网友C:
只能说这个机器爱烧芯片,我有个供电芯片烧完,桥也挂了的,最后CPU也不好,修到吐血

网友D:
CPU供电1.6还低呢正常是1.7的不过这个电压也是正常的,估计不关CPU问题可能PG还没齐

网友:
进水的不好修,祝楼主好运

网友:
烧的有点严重啊  就怕不稳定

网友E:
只能说这个机器爱烧芯片

网友:
这机建盘质量也差

网友:
烧的好严重啊

网友F:
烧的严重的板子,我们通常建议客户更换,主要是担心修好之后不稳定

网友:
进水的板不好修吗?为什么? 我 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后修好没有 啊

手上米有4代cpu啊、、没办法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的简单 说明楼主的维修过程很艰辛  只是不善于表达

好兄弟、你懂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这个机器爱烧芯片,我有个供电芯片烧完,桥也挂了的,最后CPU也不好,修到吐血

真的吗、、我现在只想他是cpu坏的  不想修了  一下午啊  就只搞他了  腰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烧的严重的板子,我们通常建议客户更换,主要是担心修好之后不稳定

我也想啊、这板子不便宜

网友:
图没上传完还有一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能说这个机器爱烧芯片

真的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1.6还低呢正常是1.7的不过这个电压也是正常的,估计不关CPU问题可能PG还没齐

当时修的已经没有心思去查了  ,只想把他丢了

网友:
只能说任重道远..

网友:
有点吃力。看完,最后还要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