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解决 E440 开机半小时掉电 进系统风扇 狂转

楼主(2017-03-09):
型号:E440
板号:AILE1-NM-A151-REV.1.0
BIOS8M料号: U8
BIOS4M料号:U4
解决E440  不亮机开机半小时掉电  进系统风扇 狂转 等 因BIOS程序引发的问题 亲测!
缺点:开机较慢!电流大概 0.001  ~0.4`0.6 0.8  0.9 0.8  亮机

网友:
这个要分离合成me 的  对么

目前我也是成功合成过2个bios  手里的工具软件比较老

网友:
这鸟机就是这问题多

网友:
这个机器的bios 论坛有官方分离的 亮机快 下次可以找下试刷

网友:
为什么笔记本出问题,大部分都是BIOS引起的呢,晕死了。花屏也是BIOS,各种问题

网友:
联想笔记本BIOS坏是经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