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E2216V 开机灯闪 屏维修

楼主(2017-03-09):
DELL E2216V 维修 同行的机子
拿了开机开关灯在闪,机子在保的  别人拆维修过没有修好    。
拆开主板的都维修过了  不接屏可以白屏不闪,接上屏就闪灯。用通用驱动板测屏  屏不亮     说明屏的问题~屏是M215HTN01.3
上电试LCDVCC有呀,测了一下后边有短路,主IC无短。电源IC也周边也没有短。测一下后边驱动8个脚的电压短了。
上图吧 运气真是一个电容短了,换上个上去马上OK

网友:
这个技术真好,屏幕都可以修,屏电路有资料吗

网友:
跟我用的万用表一样一样滴

网友:
液晶屏供电短路的8 9成都是电容

网友:
现在的电容质量真差,去年修到一个三星等离子,也是,还烧了屏板保险

网友:
现在的机器电容问题好多啊

网友A:
楼主修得都是电容短路啊  运气这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得都是电容短路啊  运气这么好

屏短的先从电容入手
笔记本暗屏的也是一样的

网友:
真的很幸运 我有块电容都拆了 还不行

网友:
我屏电路上的短路的 一个没搞好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屏电路很少修啊  短路还好

网友:
佩服会修屏电路的大神

网友:
现在电脑的电容太差劲了

网友B:
要是我就直接换屏了呵呵简单挣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就直接换屏了呵呵简单挣钱

修同行的,换屏人家都会了。

网友:
学习了这个技术要记住

网友:
短路的比较好修吧,不给你加分了。

网友:
厉害哦 维修新星

网友:
原来是电容短路了啊,运气不错。

网友:
灯闪是带不动负载,可能短路,这方向去检修

网友:
原来是电容适中的问题哦

网友:
逻辑板修的不错,一看就是老鸟

网友:
哎 屏都没修啊

网友:
个人觉得电容 坏的好事,要不做维修的哪去找钱

网友:
屏短路了 好修啊

网友:
学习了一下挺好

网友:
一般都电容。。如果烧一片我也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