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雷神G150MG 自动开机不定时休眠已修复。

楼主(2017-03-09):
刚来时一台海尔雷神G150MG  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进系统后还不定时休眠。怀疑是开关方面的问题。把开关排线拔下来,插电没有自动开机了。用表笔触发进系统后自动休眠现象也消失了。测量排线没有问题,那就是开关板的问题了。于是直接从开机排针第一脚飞线到开关板微动开关上,开关另一角飞根线接地。自己改个开关。反复测试,问题解除了。

网友:
估计开关板上霍尔元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