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华擎H61M-VS3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7-03-09):
             一块华擎H61M-VS3主板,为清CMOS密码,动了clear-cmos跳线,还原后就点不亮了,还反复循环掉电---上电----掉电....,找不到板子的图纸,且这块主板没有PCI插槽(无法使用我的诊断卡),一时茫然了,没一点思路,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感激不尽!另外谁有图纸,哪怕相近型号的图纸也行

网友:
扣掉电池,裸板放置1分钟,然后上U,找个小喇叭,看看能否报警,能报警的,插内存看看能不能点亮,不报警的,说明板子自身有暗病,得维修。

网友:
楼主修电脑,诊断卡哪能缺。复位电路,复位针。

网友:
@轩辕思天版主果然厉害,按你说的方法试了下,果然点亮了!!!什么原理能说一下吗?

网友:
动跳帽   BIOS 出错了     电池扣下来    过一会儿  BIOS  恢复出厂了 就点亮了

网友:
去掉跳帽短接一下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清一下CMOS就不显示了?一般不会  可能板子本来就有问题

网友:
学习了,放电要久一点,一分钟

网友:
缺供电或者BIOS 导致 你测测看

网友:
维修第一步先放电

网友:
看来华擎就是二奶生的啊,没有华硕质量过硬。

网友:
@句容诚信电脑  感谢解答,又学了一招(本人菜鸟)

网友:
这块华擎的板子从做工上感觉就很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