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60热机正常,冷机开机电流0.48掉电,开机n次后能正常开机

楼主(2017-03-09):
联想Y460不开机,待机正常,按开机键没反应不触发,报好价后拆机,cmos放下电,能触发了,电流到0.48掉电,测量瞬间掉电时PL8没电压,cpu供电没电压

发现PU1114脚没电压,追查

U511脚有3.3 20v,再量Q433脚,万用表点了一下上电开机显示了,狂喜,以为3脚虚焊了,补了一下,开机正常,装机后开机又是电流到0.48掉电,反复按10几次能正常开机,热机每次都正常,冷了一会就到0.48掉电,摘了Q43故障依旧,摘了U51,把45脚焊盘直接相连,故障依旧,r499也正常。。。修了好久,无果,突然想会不会是+3va不稳定出了问题,

不正常时PQ862脚没电压,追查发现是ec17脚发出

想都没想换了ec,结果故障依旧,为什么换了ec了,17脚还是时灵时不灵,再冷静下来想想,拆机时发现触摸板那块有点点发霉,可能机器受过潮,难道是板层有问题?不管了,从3v电感直接给Q862脚一个3,3,可以正常开机,只是插上电待机o.2左右。指示灯一直亮着,这不是主要问题,关机是插着电,风扇一直呼呼转着,客户肯定接受不了,那怎么办呢?热机都正常,只是冷机时ec17脚不正常,换了ec又解决不了问题
?分析图纸,发现按开机键时,和ec发出的17脚信号同步的另外一个ec发出的信号就可以了,目标选定33rsmrst#信号,待机时为0v,按开机键时有3.3,直接从ec33脚飞根漆包线到PQ862脚,冷机热机按开机键都能正常触发上电。装机测试正常

网友:
几年前修的机子了,今天偶然看到,复制粘贴过来,新学员可以参考一下,老师傅直接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