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 1.1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7-03-09):
技嘉GA-B75M-D3V 1.1无复位维修 今天没有事做,修修主板是不错选择   B75 开机无复位,内存电压有了 检查到1.8V这个电压无,输出只有0.2,控制G极只有2.5V不对..G极的来源是324 的1脚 2-3脚比较1脚输出。 正大负 输出。3脚只有0.2V 2脚也只有0.2V .3脚的由2.5LEVEL分压得到一个高电频。2.5LEVEL现在只有0.2V所以就是这里出问题,对地值只有34欧不对,这个电压是由5VDUAL经一个电阻过来。Q42没有装,只有BC179和电阻了 把BC179拆了 组值马上回去了,上电跑马OK上内存亮机。问题就是BC179短路了。。

网友:
是2.5LEVEL没有产生吗

网友:
小电容微短路了吧

网友:
电容短路2.5LEVEL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