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打对地值 全都是用这个档位吗

楼主(2017-03-09):
打对地值 全都是用这个档位吗

网友:
会叫的那个就对了

网友:
对的 测阻值 这个档位

网友A:
这表量程这么多?

网友:
这个好像是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表量程这么多?

看来 是个好表

网友:
对地值就是对地二极体值,用的是二极管档就是你的表现在所指的位置

网友:
所谓的对地打阻值就是对地打各个元件的二级体管值,因此调整至二极管档是正确的。

网友:
用电阻档为也可以,都是0就是对地了,有组织的就没短,不过要看阻值多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表量程这么多?

稍微好点的都是自动量程的

网友:
恩,就是这个党委

网友:
对得   都是用这个档位

网友:
那看来 不是用上边那个会蜂鸣的档位了

网友:
用此档位是正确的,还有一点,如果有声音,不要理会。要看值

网友:
也可以叫蜂鸣档

网友:
确实是用这个档位,有短路,会叫的

网友:
就是这个啦!

网友B:
别误导人加 人家是二极管当 ,蜂鸣档是跑线用的。你都银牌你都不知道 。这算水回复

网友:
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被测点。

网友:
蜂鸣档也可以!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表  vc890  功能还好  就是精度一般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误导人加 人家是二极管当 ,蜂鸣档是跑线用的。你都银牌你都不知道 。这算水回复

那个档会叫?

网友:
上面那个档是会叫的

网友:
就这个和蜂鸣挡

网友:
是的,都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