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 打电话听筒有杂音 不通话声音都正常

楼主(2017-03-09):
打10086,112,只要在打电话通话时,听筒声音就很杂,录音,微信等其他软件需要用到听筒的。放出的声音都正常。如何修整。相关的阻值测的都正常。有朋友说可能是CPU至基带的总线虚了。麻烦大神们给些执导性的意见。谢谢。

网友:
这个不好说,希望大神能出手分析,我帮你顶。

网友A:
手机电路原理相对不复杂,音频电路也就围绕两个芯片CODEC和AMP,在外围供电、复位无异常、外通讯通道无异常情况下,只有先更换CODEC,再考虑测量I2S总线电路吧

网友:
实际维修是先动手后动脑,这是修手机,不需要先思考过多。

网友:
基带摔断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机电路原理相对不复杂,音频电路也就围绕两个芯片CODEC和AMP,在外围供电、复位无异常、外通讯通道无异常 ...

小白学习阶段,对电路知识比较薄弱,谢谢提示。

网友:
嗯。先做基带试试看

网友:
实在不行   就学一下再干修手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学习阶段,对电路知识比较薄弱,谢谢提示。

不客气!手机方面的问题以后可以交流

网友:
这个有点难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