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650C-i5 D1 半小时准时掉电,改ME不亮机

楼主(2017-03-09):
      如题,神舟战神K650C-i5 D1 ,板号6-71-W35S0-D03A,半小时准时掉电。先想着改BIOS排除一下,没想到按以往方法的将V9.0.20.1447替换进备份的U33里,电流到0.9左右竟然不亮机。这两天修机不顺利,自信心大受打击。刷了坛里下载的也可以亮机,但改的ME就是不亮机,恳请请各位指点!

补充内容 (2017-3-13 09:49):
在CLEVO MIRROR下了BIOS,分离了一下,可以秒亮了。不过开机LOGO变了。不想折腾就这样吧。蓝天的BIOS对应的机型得有点经验才行。

网友:
有时候也经常碰到坛子里下载的ME,刷进去不开机,找另外一个又可以,可能分离的时候没有分离好

网友A:
你这么肯定半小时关机就是BIOS问题?

网友:
ME有很多,不行再换别的试一试,修改经常碰到不认SD卡了,不认WLAN了,不关机了,不休眠了等等,就得多试一试。

网友:
去买个原厂的BIOS吧

网友:
HP,LENOVO都提供ME下载的,多保存一些不同厂商的ME做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肯定半小时关机就是BIOS问题?

没肯定是BIOS ME问题,但至少得搞懂为什么改的ME不亮机呢?也没听说蓝天的ME有什么特殊的呀!

网友:
刷BIOS得多试试的

网友:
神州机器我也是醉了  基本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