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没有发帖了,今天来个吊炸天的,发就发精华!!!

楼主(2017-03-09):
holle 半年不见
今天给大家再来个精华教程
{如何处理好焊盘都烧炸的主板}

拆开一股烧焦的味道
一看,有戏,一般烧炸的机器问题都不会太严重的

拆了烧焦MOS管 这个是1.05V供电上管
旁边一个电阻也掉了
都拆掉,用刻刀把焊盘黑灰清理干净,
这里只需要确保公共点阻值恢复正常就好了
其他的要进一步处理
处理完是这样的

接下来要检测的是电感阻值
万用表一打,,嘀嘀嘀
果断后继也烧了
打开点位看看后继都去哪

一看都去桥了,以防万一先断了以下去CPU和显卡的节点
发现还是短路,确定桥坏
桥型号SR17E

于是买了个桥
换上去  阻值恢复170

然后就是处理上管的问题

把公共点焊盘刮开,上锡
然后把MOS管的D极焊接上去
从电感前端飞一根粗点的线到MOS管的S极
然后从芯片的17pin 也就是上管控制脚

飞到MOS G极,
飞好通电测试,
电流0.2000不动
测1.05V电感 发现电压没有出

反过来再查芯片条件
芯片型号 5E=   也就是RT8248A

根据参考图纸查条件,查到TON脚电压乱跳,R3电阻右端没有电压
想着应该是背面焊盘炸了弄断的,从右端飞线到公共点

飞好发现特么还是源故障
因为我没有5E=芯片 是用J7=替换的
觉得可能是芯片问题
就又定了新芯片
飞好所有线

换上通电 电流直上1.5A

接外接 已经显示!

这是最近修的比较麻烦的一台,
希望大家能学到东西
以后有好案例再给大家发

有分加分啦~~
谢谢

补充内容 (2017-3-14 20:39):
http://www.toutiao.com/i63959929 ... fb9a4fd89478693d6c1
帖已被迅维推荐到今日头条,多谢大家支持!
以后还有多多贴可以发!

 会员3245392元2022-12-10 19:53
 会员3245392元2022-12-10 19:51

网友:
附带上点位图和软件

网友:
线飞的不够浪啊

网友:
半年不摸烙铁手都抖哈哈。。。

网友A:
烧的不少,维修费应该不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的不少,维修费应该不低吧

300大洋。。。

网友B:
像这种情况,定桥的时候连PWM芯片也要一起定,不管坏没坏

网友:
有合理的价位值得一修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  这都行

网友:
哇麻烦的很啊。这都有心情修

网友:
的确是吊炸天了。你光看着飞行 焊盘烧费了都能搞好  太牛X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情况,定桥的时候连PWM芯片也要一起定,不管坏没坏

当时觉得就是桥坏了,一般这种情况坏的少 就没定

网友:
楼主这个是擎天一绝

网友:
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需要一定功底

网友:
厉害了 我看到桥烧了 就不是很想搞了

网友:
唉哟不错哦,师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