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 REV:1.0 卡38有时候卡D7,有时候卡主板logo

楼主(2017-03-09):
3.8就是个好日子修个主板都是卡38,有时候又卡D7主板logo又卡, 时不时又正常因为可以亮机所以电压那些就没有多考虑那么多了,直接刷bios(第一次写入错误,再刷写进去了)故障依旧,那只能乖乖的去查各大电压,问题出现内存电压居然变成1.8V(ddr3  1.5v)一套管换了上电每次都可以进了,不会有时候卡D7了,但是还是卡38.卡主板logo进bios都卡机,因为刷过bios会不会是bios问题呢,还是把备份下来的刷回去吧,问题来了刷了两三次都是写入错误,那就去料板上找一个bios芯片换掉久违的亮机出来了

网友A:
DDR3内存跑到了1.8V,这电压可够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DR3内存跑到了1.8V,这电压可够高的。

对呀,所以会引起有时候不过内存

网友C:
一个板  同时两个故障    BIOS芯片还坏了啊

网友D:
那最终问题是BIOS问题吗?换管子也是必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板  同时两个故障    BIOS芯片还坏了啊

对的,所以有点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最终问题是BIOS问题吗?换管子也是必须的吗

电压都1.8v了,你说要不要换呢

网友:
LZ 换管子后内存电压正常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3内存跑到了1.8V,这电压可够高的。

请问版主BIOS坏会不会影响内存的电压?一般内存电压偏高只是反馈的问题,内存上下管坏只会引起不出电压是吧?

网友:
刷写个bios试一试

网友:
这种板BIOS坏多

网友:
BIOS导致卡LOGO的遇到过2次而已

网友:
这个主板内存供电出问题几乎没有见到  这两年这个板修的少  前年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3内存跑到了1.8V,这电压可够高的。

BIOS坏影响内存电压的事情我是没见到过,不过部分板子内存PWM芯片的反馈会连接到UP6262这样的I2C总线基准管理输出芯片上面去。UP6262如果出问题,会引起内存电压偏高或者偏低这样的情况我倒是遇到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呀,所以会引起有时候不过内存

要是再高点估计会烧颗粒了

网友:
LZ有备份的BIOS吗,方便发一下吗,正需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