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师傅们:这种板灯亮一下就灭了,怎么改高压板呢?

楼主(2017-03-09):
各位师傅好:
  我有个显示器故障一闪就灭
  本来想去买块结果买不到一样的,想改通用,请问这种该怎么改呢? 或者这种该如何下手好,我之前只会改那种大的一体电源板这种我不晓得了。

用通用板点了从背面看灯管是亮的,从前面看屏还是暗的,应该是LED的,只有一个灯口。请问这种灯管是好是坏? 谢谢了

网友A:
发屏型号 这个是2270的方案吗    指示灯能切换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屏型号 这个是2270的方案吗    指示灯能切换不

会有显示图像的,一闪就灭了,灯管那里我测有时候12V 有时候18V 无从下手 要不到时候去买几个供电芯片换上去看看

网友:
直接改个LED套件上去就行了

网友B:
确定不是灯管问题,改高压板 只要供电 接地 和开启信号就差不多了。

网友:
背光开启条件呢    灯条本身是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不是灯管问题,改高压板 只要供电 接地 和开启信号就差不多了。

LED的也把ADJ接上,在ADJ上串个电阻。

网友:
改高压 就接供电   开启  接地  就好了

网友:
换成LED背光的,加上恒流板

网友:
最好把原板修好

网友:
LED1的高压板挺好修的

网友:
背光是亮的,暗屏。为什么不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C:
直接换套件吧也没有多少钱

网友:
谢谢,后来TB了一块板,找到一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套件吧也没有多少钱

有些显示器电源装不下,有好的套件吗,推荐一下,师傅

网友:
排除灯 或者点灯板的问题

网友:
LED屏,估计是升压部分问题,可能是二极管,功率管问题

网友:
用通用板点了从背面看灯管是亮的,从前面看屏还是暗的,应该是LED的

无法理解你的话?
既然用通用板点能看到背光已亮,怎么从正面看还是暗的?
液晶显示器的“暗屏”或”黑屏“,首先可用单独的外接通用板确定背光是否已亮,如果已亮,可能跟驱动板或逻辑板有关系,否则,应该打开屏,修灯管或LED灯条。
你既然说用通用板测试背光已亮,就跟高压板无关了。如果更换通用驱动板,要选择对应的高压驱动板接口电路。
从实物图看,你这个是LED背光的,找一个带LED升压电路的驱动板、或是用普通的驱动板+单独的LED升压板就行了。
LCD、LED的接线基本相同,主要是供电、地线、ON OFF这三根线一定要接对。
其它的,只是程序不同而已。

网友:
要是确定灯管亮的时候  屏幕俺  是不是没有信号过来
单独点一下屏 是否好坏

网友:
LED全套。效果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