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主板BIOS L-IPINEI V:1.0

楼主(2017-03-09):
接到一台特殊板子,型号是L-IPINEI V:1.0 不插内存滴滴报警,插上不亮,内存没过,准备刷个BIOS试一试,论坛找了一圈都没有,那位兄弟有BIOS,麻烦上传哈!谢谢了 在线等啊!

网友:
联想一体机的板子吗  没见过

网友:
这种板的BIOS   基本上找不到   不过BIOS  一般也不容易坏

网友:
这种板子一般先确定CPU好坏,然后查内存工作条件,BIOS很少坏

网友:
最后还给客户了。。。。。

网友A(2017-04-11):
我有一个这板子,现象相同,但是有时候可以亮

网友:
只能找台好的一样的板刷了

网友:
这种板桥虚焊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这板子,现象相同,但是有时候可以亮

最后没法 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