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p650RG0A换南桥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7-03-09):
这个机器整好久了,换完南桥后装上测试半小时准时掉电 刷过好多BIOS都不行 从某宝上买了两个情况依旧 6代CPU 南桥sr2c4 有没有哪位大神修好过这个问题 求指点!!!

网友:
半小时掉?奇了,温度?

网友:
估计还是桥的问题,如果有测试cpu先换下看看

网友:
改个me试一试或者找蓝天的bios升级下,不行的话就换桥shishi吧!

网友A:
这个6代换桥需要刷写修改改过me的bios才可以哦,

网友:
一般这种故障都是BIOS的问题,你检测一下电压检测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最后解决没   我也碰到一个这个机器  一样的情况。刷什么BIOS都不行,仔细看会发现进BIOS 第一页会显示 ME的版本,里面显示的是 0.0.0.0  根本没有认到ME   但是怎么刷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6代换桥需要刷写修改改过me的bios才可以哦,

不行   以前的HM65  SLJ8E 改了可以  但是这个6代的怎么改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行   以前的HM65  SLJ8E 改了可以  但是这个6代的怎么改都不行

那就怪了,me版本找对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怪了,me版本找对了吗?

用的原BIOS修改的也不行    淘宝买了工厂版的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原BIOS修改的也不行    淘宝买了工厂版的也不行

感觉还是bios引起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2017-04-08):
我现在这个主板是开机,南桥没有发出上电允许信号,这个南桥需要有什么条件才能发出这个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