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华硕X54H。板号:K54HR 3.0

楼主(2017-03-09):
一同行拿来华硕X54H,说不开机,自己插上可调电源试一试。待机0.015,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022
说明是有触发的动作的。开单留机。心里暗喜,根据经验,这种一般都是南桥没返回,加焊南桥一般
都可以搞定。哼着歌儿拆着机,三五分钟裸版躺在工作台,算了,不看了,直接上GBA焊一下南桥。此
处省略过程......取下板,通电测试,故障一样。哎呀,看来判断失误啊!那还是老老实实查一查吧!
其实个人不太喜欢修华硕,因为图纸一般都很难找,基本可以说没有,此机也不列外,没图纸,盲修。
从EC开始查起,IT8572E,网上说这EC的定义和华硕K42JR的EC定义一样,打开图纸看到EC是IT8500E,
不知道一不一样,还是借鉴一下吧!直接上去找到56脚PM_PWRBTN#

按下开关不跳变,看来是EC这部
分的问题啊。查查条件......PM_RSMRST#只有1.8V?

肯定不正常啊!要不就是EC条件不足,输出的不正常,要不
就是后续拉低,不管,直接翘起112脚再量EC脚,输出3.3正常。看来是后续拉低啊!由于图纸还是不
一样,慢慢刮吧!看看到哪里。运气好,直接刮到背面的一个103排阻,排阻一头接地,直接取下.
PM_RSMRST#正常输出3.3

小样儿,换掉。开机正常。

所谓修机10分钟,发帖两小时。客官们加分不减分,动动手指吧!

网友:
华硕排阻,

网友:
楼主应该是老司机了,时序已经熟背了,修机器就是快

网友:
老司机,大神人物

网友A:
跟电路,跟电路,收了多少钱?

网友:
老司机带带我,

网友:
修机10分钟,背后10年功,发帖2小时。这分加了

网友:
华硕的图纸确实难找

网友:
看来你基本功很到位

网友B:
华硕都喜欢坏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都喜欢坏排阻

华硕确实好多排阻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电路,跟电路,收了多少钱?

同行价1XX元

网友:
又是排阻  这个好容易坏

网友C:
兄弟吧图纸贡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吧图纸贡献出来

你认真看看内容好不好?哪有图纸啊!代用的K42的  网上有了

网友:
理论基础比较强悍。

网友:
华硕排阻通病     坑人的配件

网友:
修的好熟练啊

网友:
已经加分  过程曲折 检查的辛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