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显示后掉电无触发

楼主(2017-03-09):
客户送修一台E450最开始问题是3V后期短路,修好以后能正常亮机器,就是过LOGO掉电,掉电之后无触发,去掉内置电池放电能再次加电开机,但是还是掉电,从论坛一搜,很多人碰到类是的问题。有的说刷BIOS能好,下载了很多BIOS 还是没有排除问题,但是刷完BIOS 现象都不一样,有的刷上去压根不开机,有的刷上去无触发,下载分很快用玩了,伤不起啊。

网友:
好像修过,不是BIOS是电压不稳,你看一下三五伏

网友:
表示没遇到过,期待解决

网友:
是不是还是3V电压问题呢?

网友:
有保护。。不能触发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压不过,查查电路看看。

网友:
有没有图纸哦。

网友(2017-04-10):
遇到一个开机两秒亮了掉电的

网友:
还是刷个bios再说吧 把原来的备份好

网友:
BISO 没有解决掉 感觉是CPU 的问题。。。。

网友:
我的一个3分钟掉电的amd  感慨了北桥现在开机亮一下然后就不亮了

网友:
一样的问题,E440 E450的通病,PCH挂了,E440还可以换桥,E450就只有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