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不亮机,简单修复。

楼主(2017-03-09):
型号:GA-H61M-DS2 REV:2.0
故障:不亮机
维修过程:这板子有时可以亮机,有时不亮机,不亮机的时候测了一下,没有CPU电压。
那直接查CPU供电芯片,ISL95836:25,26脚供电5V,9脚VR_ON:1.05V,都有,测一下21脚UGATE1,没有波形。
那就加焊一下供电芯片吧,修复成功。

网友A:
会示波器就是叼,动不动就抓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示波器就是叼,动不动就抓波

不会才多用,这样就熟悉

网友:
h61 .3 .0V不定时重启咱修 桥焊国还是一样 。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不错。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示波器,就测G级阻值,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才多用,这样就熟悉

只会操作AuTO,其他还不会调。

网友:
看来工具的功劳还是蛮大的

网友C:
加焊一下就能正常,不会是周边的小件加热后正常

网友D:
加焊还不如换一个呢  容易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一下就能正常,不会是周边的小件加热后正常

试了一下午了,冷机再开,还是可以,再多试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还不如换一个呢  容易返修

没有芯片换

网友E:
这芯片几乎不出问题 装个系统测试一下  可能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芯片几乎不出问题 装个系统测试一下  可能会返修

装系统昨天运行了一天了,今天早上刚开机,OK

网友:
这波型完美

网友:
会示波器就是叼

网友:
台式主板 我都直接扔   没技术搞

网友:
高科技。就是省事。

网友:
这个芯片很少有虚汗的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