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P-D3图纸点位图

楼主(2017-03-09):
技嘉Z77P-D3图纸点位图

GA-Z77P-D3-Rev1.1(零件位置圖).pdf

网友:
图纸点位好像论坛都有了

网友A(2017-04-14):
请问楼主电路图的密码是多少,PDF档是加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电路图的密码是多少,PDF档是加密的。

技嘉图纸密码一般是rmadept吧,除非自己重新编辑过PDF文档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技嘉图纸密码一般是rmadept吧,除非自己重新编辑过PDF文档的。

谢谢,确实是ramdep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确实是ramdept。

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

网友:
兄弟问一下一片主板收多少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