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760M USB不能用问题

楼主(2017-03-09):
时间:2017.3.9
地点:夏津县
主板型号:M3A760M V:1.01
故障:PS2和USB不能用
   今天接到同行送来的一块主板说键盘和USB口不能用,让我帮看看,接过主板一看 联想M3A760M 心中小激动 因为这个板子USB不能用 是有通病的 给他报价后 他就走了 说让尽快修
  拿过主板上电 测量USB供电 结果正常 测量所有USB供电 都是正常的  心想情况不秒啊 不会是桥坏了吧,先到论坛看看把,都说是八角芯片问题,可是我的是有供电的,有个说USB时钟问题会导致USB不能用,也没说USB时钟在哪里,找到图纸,翻阅半天终于找到USB时钟,
经测量无电压。心想 应该是他的问题,在料板上找了个一样的时钟芯片换上,测量电压1.6V,开机测试USB已经能用了 PS2也能用了; 至此维修结束

M3A760M_RS780Q-LM3 v(1.01).pdf

联想 M3A760M V1.01 BIOS.rar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和图纸bios

网友:
USB时钟,记住 下次不能用也要测试了,一般都是有供电就干桥

网友A:
时钟芯片是发信号的吗?电压是桥给的?新手路过

网友:
48M时钟没,一般不是开不了机么?

网友:
经常遇见这种问题

网友:
有单独的时钟 芯片挺好  不然就要干桥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加分

网友:
时钟导致确实少见

网友:
图纸论坛有了 重复资料啊

网友:
这个也少修到  一般我先修圆口  一般排阻问题  修好了圆口  usb就可以用了  遇到一些这种问题主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钟芯片是发信号的吗?电压是桥给的?新手路过

usb时钟是时钟芯片工作控制usb供电是5伏提供

网友:
没usb的大部分都是供电和桥,时钟不正常的还没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时钟是时钟芯片工作控制usb供电是5伏提供

虽然不懂,但还是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