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Q19-P Q19CHS 程序 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7-03-09):
飞利浦Q19-P  Q19CHS 不开机求助,测量了电源板驱动板电源都正常,通电无指示灯,估计程序坏,哪位大神备份过可以援助的?

网友A:
显示器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有BIOS吗?新手勿喷

网友:
型号对吗,怎么网上也没有这个型号呢

网友:
我没有这个程序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
网上花钱买的 需要拿去

网友:
指示灯不亮和程序也有关系吗,本人不是太懂勿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有BIOS吗?新手勿喷

只有驱动板上有个MCU    和笔记本的bios一样

网友:
感谢分享   已加分

网友B:
刷完后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完后好没

刷了DDC那个好了,应该是带电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驱动板上有个MCU    和笔记本的bios一样

谢谢回复,我还是新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