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820-4924

楼主(2017-03-09):
机器原来进水 黑屏···屏线接口坏了··换了一个·好了 顾客第二天拿回去用了··又进水了·现在修好了··正常开机 关机之后把屏盖上就自己开机了··这是什么原因··是休眠元件坏了吗

网友A:
检查一下触摸板电路有无进水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触摸板电路有无进水腐蚀

触摸板 键盘拔了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触摸板电路有无进水腐蚀

那就检查一下主板上的霍尔开关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