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有时白屏修复

楼主(2017-03-09):
   一客户送来海尔T6笔记本。说是进系统后有时候会白屏。测试后发现果然到我这的时候根本就是一直白屏。太好了。要是时不时的出问题。还不好修哪。直奔主题。开机测试+3Vlcd_con只有 1.2V   嗯明显不对。看图测Q1  G  2.4V不正常  。查Q3  G极0V 正常啊  。不管了。拆了Q3    。嗯。海尔丑丑的标志出来啦

网友:
这可真是捡钱的机器。

网友:
Q3拉低了q2的G极电压,导致3V不能完全导通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c10变质引起的

网友:
这到简单了。不要换零件了啊哈哈

网友:
屏供电引起的白屏

网友:
这个机子经常白屏的问题,不是断线就是管子坏,修过很多台了,白屏的直接拆主板修。。。

网友:
这个机器遇到这个问题有几台了

网友:
楼主拣到钱了不知道这种问题报多少钱

网友:
不错能修好就行啊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这款机器 就容易白屏 修的多了

网友:
海尔的机子不太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