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楼主(2017-03-09):
接到一台联想E420,客户说不定时断电,有时候进系统就会断,判断为主板问题,跟客户报价后就把机器拆开把板拿出来,直接看到5V的线圈有一边虚焊,跟客户说没有那么快,叫客户留下,然后就直接加焊然后装机测试,测了几个小时也没有出现过断电的问题,请问这算是通病?

网友:
是秒杀线圈很少出现  虚汗

网友:
5V什么线圈啊,表示这机子9528容易坏,你这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
待机供电芯片是比较容易坏,你这个线圈应该是指电感吧,纯属偶遇。

网友:
电感虚焊不算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