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苹果6以上周边元件密集的芯片好方法

楼主(2017-03-09):
  大家都知道苹果6以上封胶很少。点小电阻电容很密集和芯片离的很近。一不小心就碰到了。很头疼。其实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在芯片下注如助焊膏。用比芯片小点的直风嘴吹。用镊子夹住芯片稍微抬起一点。注意是稍微抬起一点  。这样芯片融化后,板子就轻落到纸巾上,和芯片自然分离。镊子是没有时间碰到周边的小东西的

网友:
这个方法是可以借鉴。

网友:
学习了 ,,,,

chinafixRookie -4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表述很清楚,一看就懂。

网友A:
芯片下面的 零件会不会 掉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下面的 零件会不会 掉下来

不会的。主板上面的才刚融化。主板下面的是不可能融化的。何况用比芯片小的直风。芯片下面温度最高。220度就分开了。下面是不会融化的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主板上面的才刚融化。主板下面的是不可能融化的。何况用比芯片小的直风。芯片下面温度最高。22 ...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网友:
这个方法是挺不错的  值得借鉴

网友:
小技巧大作用

网友:
6以上的手机 胶很少了 ,有些芯片基本没有胶,吹锡融化用尖镊子都可以取下来。

网友:
这方法回去试下,谢谢

网友:
这方法好,实用,安全。

网友:
好方法,值得借鉴。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方法。感谢分享

网友C:
有封胶的 先除 也可以这样子吗

网友:
谁有联想z501的开机小板,急需一个,有的联系我qq252117134,谢谢!

网友:
这样做会不会对芯片底下的焊盘有影响呢?

网友:
主板做工太精细了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没胶芯片也有它的麻烦!!

网友:
封嘴小的温度不均匀啊
woaimeinv5
要来回吹,不要对着一个地方死吹。
详情

网友:
感谢分享,方法很好

网友:
适合不带胶芯片

网友:
这到是个好方法,很实用。

网友:
腌回家试试,好用在来报

网友:
xiexie louzhi xuexi
woaimeinv5
请用中文文字回复!
详情

网友:
额,太小了,电容电阻,眼睛不好使直接看不清
woaimeinv5
用放大镜或者显微镜。就看得清楚啦。
详情

网友:
方法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D:
我的手很斗,合适修手机吗
woaimeinv5
手抖啊,实地有方法治。做20个俯卧撑再来搞,就不抖啦、
详情

网友:
又学了一个好办法。

网友:
这个方法是挺不错的 值得借鉴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用纸巾来当缓冲,我怎么没想到

网友:
这种倒是好,对其它芯片没什么影响

网友:
尖镊子 或者弯勾翘起 取下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可以试试

网友:
值得一试,省了不少那麻烦

网友:
刚实验了一下 完美

网友E:
这方法我也试过了,适合拆CPU背后的小IC,并且CPU不会爆锡珠
woaimeinv5
U下面垫姨妈棉加点水,杠杠的,不用担心U的问题。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下面的 零件会不会 掉下来

不会的。主板上面的才刚融化。主板下面的是不可能融化的。何况用比芯片小的直风。芯片下面温度最高。220度就分开了。下面是不会融化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方法我也试过了,适合拆CPU背后的小IC,并且CPU不会爆锡珠

U下面垫姨妈棉加点水,杠杠的,不用担心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来我要重新买新的小头了

买那种特尖的。

网友:
论坛禁止灌水!请珍惜论坛账户!

网友:
引用 网友H:

论坛禁止灌水!请珍惜论坛账户!

网友:
引用 网友I:

论坛禁止灌水!请珍惜论坛账户!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呀  东西太小了 都看不清楚

多看就习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K:
学习  学习   谢谢了

论坛禁止灌水!请珍惜论坛账户!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看起来不错,我也试试看看好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U下面垫姨妈棉加点水,杠杠的,不用担心U的问题。

这个方法可以用吗?你试过了吗?

网友:
手抖我是没办法办你的了,只有靠自己多练习了。

网友(2017-04-15):
楼主这个经验不错

网友:
方法不错,不会把小的元器件吹掉

网友:
这方法也不错,但也要多练习,镊子的力度要掌握好

网友:
板子固定在焊台。吹融化啦,用镊子取走芯片,我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的手很斗,合适修手机吗

手抖啊,实地有方法治。做20个俯卧撑再来搞,就不抖啦、

网友:
手工手工手工很重要

网友:
别撸了,撸多就抖

网友:
对于手抖的,这招非常实用啊

网友:
有封胶的不能用这方法吧。胶会粘住,自己掉不下来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手抖啊,实地有方法治。做20个俯卧撑再来搞,就不抖啦、

你这个方法有没有效果哟,我的手也抖,一直不知道怎么根治

网友F: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方法有没有效果哟,我的手也抖,一直不知道怎么根治

手抖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紧张心里,一种是身体不协调。经常做运动真的可以减少手抖。俯卧撑就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主板上面的才刚融化。主板下面的是不可能融化的。何况用比芯片小的直风。芯片下面温度最高。22 ...

这就是网上看某老师说的绝技!印象深刻。确实高超!感谢楼主。

网友:
电容电阻建议用镊子,芯片现在我一般都用勾子勾。这样就降低了一些细小的玻璃芯片被镊子夹爆的风险。

网友:
封胶的可能不好用呀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手抖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紧张心里,一种是身体不协调。经常做运动真的可以减少手抖。俯卧撑就很好。

好吧,那我承认我属于第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L:
好吧,那我承认我属于第一种

多运动,多练习习惯了就不会手抖啦。

网友:
这个办法还是有用的

网友:
就是用顺子的方法,很巧妙的方法。赞一个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下次可以借鉴下

网友:
这样夹住芯片会不会碎?毕竟加了主板的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下面的 零件会不会 掉下来

芯片下面的零件会不会因为板子掉下来的动作短路了?

网友:
这个方法好。其它的免不了要碰到的。哎

网友:
的确,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吹掉下来了,只有慢慢往回补。

网友:
只要平心静气,很少出现动到旁边小件

网友(2017-05-26):
这个方法确实可以,下面垫的纸也起到缓冲作用

网友:
一直用此办法拆芯片,6S电源,从来没有爆过锡

网友:
大哥 你用多少温度吹的啊  风速多少

网友:
这个是个好方法,感谢分享

网友:
方法不错哦,值得借鉴

网友:
还有可以给IC四周小原件涂上绿漆

网友:
我他妈担心温度过高对面的零件会掉

网友:
感觉风速是关键的

网友:
没胶的芯片这样取是好办法,有胶可能不行。我取6P触摸IC时,用小的弹性撬片支下面,微微带力,吹芯片,锡微熔,芯片就被弹力撬起来了,周围小件还没熔锡更不会乱跑了。

网友:
请教芯片焊下来后,下面的高温锡要不要脱成低温锡,还是用吸锡线直接吸平就可以了

网友:
此方法适合熟手,通过实践证明此方法不适合新手,对于这种薄的玻璃芯片新手容易夹破,新手更适合用镊子挑或者薄刀片弹的方式,

网友:
好风枪 好焊油 好镊子,别小看镊子

网友:
必须的用直风的吗?

网友:
手机维修考验的就是手工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方法

网友:
以前一直维修笔记本主板 对手机主板 不知无从下手  现在有学习了。

网友:
要买个好镊子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封胶的 先除 也可以这样子吗

不可以,,,胶没那么容易掉的

网友:
取芯片容易 我觉得清理焊盘要小心点

网友:
芯片有封胶 不需要别开吗 还有周边有封胶的小芯片会不会爆珠 220的温度是不是有点低啊 一般加热多长时间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