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402SA 图纸,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7-03-09):
谁知道这个PR8309 是多大的电阻,我不会用这个点位图

网友:
PART       PIN   ICT PAD  NET
PR8309     1              P_1.05VSUS_TON_10
PU8301     7              P_1.05VSUS_TON_10

电阻的信息

网友:
鼠标指向电阻不动就出来信息,华硕点位是比较给力的,我还是蛮喜欢这种点位的

网友A:
点住不动会显示元器件信息的   里面有阻值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住不动会显示元器件信息的   里面有阻值大小

没有,我试了

网友:
挺烦华硕的·  要么没图纸· 要么没 标件号

网友:
分压电阻上个1m试试

网友:
试了,1.5V  点位图上说是1.05V ,能开机能充电,但是时亮时不亮,

网友:
用1M的电阻,一端19V ,另一端1.5V

网友:
看下面有电阻信息

网友:
华硕机器 垃圾的不要不要  某宝买来的华硕主板都不好使

网友B:
开机了另一端是1v左右就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了另一端是1v左右就合适

待机也是。换了10M的 1.3V ,偶尔不亮机

网友:
别人用TSICT 右上角都有元器件信息,我这个就没有。好烦··

网友:
电脑已经好了。那个电阻应该是1M的,时亮时不亮刷了BIOS就好了,这个BIOS论坛里面有

网友:
刷bios试没试

网友:
bios 坏的可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