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2A88M-HD+主板维修

楼主(2017-03-09):
对于新的主板,我一般先刷个BIOS再修,刷官网的BIOS一直提示超出大小,没办法刷回原来的
查诊断卡不跑码,经过测量,发现内存的SPD供电断线,主要是槽里边断线,然后就飞线啊

好用的BIOS

网友A:
asrock的板,SPD那里是喜欢烧断线

网友B:
SPD断线  就是捡钱的活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D断线  就是捡钱的活儿

是的    第一次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rock的板,SPD那里是喜欢烧断线

这么回事啊,小白学习了

网友:
看你那飞的线 ,大神

网友C:
好像高档板更容易SPD烧断线,我以前修到一块华硕H81也是那里断线

网友D:
从底下过不是更好吗?你这样弄,安装主板可不方便

网友E:
以前的主板烧Spd跑不过内存  现在的很多不复位  不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底下过不是更好吗?你这样弄,安装主板可不方便

插槽里边断了怎么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高档板更容易SPD烧断线,我以前修到一块华硕H81也是那里断线

而且两条都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的主板烧Spd跑不过内存  现在的很多不复位  不跑马

有复位不跑码,应该是我的诊断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