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稳压二极管吗?

楼主(2017-03-09):
如下图,这是稳压二极管吗?多少伏的?检测好坏是不是跟普通二极管一样,有知道的吗,麻烦告之一下,谢谢。

网友A:
测了一下,正向730 反向无穷大,应该正常的吧

网友B:
正向是300到800 反向是无穷大如果反向导通就是坏的了

网友C:
这个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看不出来的,,、

听说这是跟电阻一样,色环可以看出稳压值

网友D:
应该是贴片稳压二极管,由图看色环象9V/0.25瓦的。

网友E:
TNT  小心爆炸    稳不稳压看放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了一下,正向730 反向无穷大,应该正常的吧

看样子 是这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向是300到800 反向是无穷大如果反向导通就是坏的了

稳压管好像一般都是 7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这是跟电阻一样,色环可以看出稳压值

这个没见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贴片稳压二极管,由图看色环象9V/0.25瓦的。

哦 是这样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TNT  小心爆炸    稳不稳压看放在什么地方

TNT  小心爆炸
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F:
串联一个50k到100k欧的电阻,反接到48伏直流的电源上,测量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如果接近于电源电压  (48伏)那就是普通二极管如4148,如果电压很低,如5伏,12伏等,那就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串联一个50k到100k欧的电阻,反接到48伏直流的电源上,测量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如果接近于电源电压  (48伏 ...

这才是修理师傅的回答。
楼上那些朋友竟然都是靠猜的。一点也不认真。

网友:
稳压二极管外观看不出来,表测同普通二极管。
只有串电阻实测稳压值。

网友:
是稳压管没错

网友:
万用表二极管测试一下就知道了,应该是稳压管

网友:
我一般都用家电维修仪测的
里面有稳压管测试,和耐压值测试  我觉得挺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才是修理师傅的回答。
楼上那些朋友竟然都是靠猜的。一点也不认真。

我以前就做过一个这样的测量工具,那种二极管上的字体非常小,眼本来就不好使,测量一下可以知道大概稳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串联一个50k到100k欧的电阻,反接到48伏直流的电源上,测量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如果接近于电源电压  (48伏 ...

兄弟,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