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S开机进恢复模式

楼主(2017-03-09):
苹果5开机进恢复模式,不装指纹可以正常开机,打开前后摄像头都是黑屏,是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不能百分百说是cpu的问题

网友:
home键出问题了,更换一个试试。

网友A:
不装指纹能进去,应该是HOME键有问题。前置摄像头打不开先换个摄像头试试。不行可能是主板电路问题

网友B:
问题已经有人回答,但你标题无误,内容却写成了“苹果5”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经有人回答,但你标题无误,内容却写成了“苹果5”

谢谢老师,下次注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装指纹能进去,应该是HOME键有问题。前置摄像头打不开先换个摄像头试试。不行可能是主板电路问题

谢谢,问题解决。我这个是电信版,2.85V电压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问题解决。我这个是电信版,2.85V电压短路。

解决了就好。

网友:
可以又学习到了

网友:
指纹电路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问题解决。我这个是电信版,2.85V电压短路。

手机不会修,正在学习,

网友:
很实用的案例

网友:
这个 你不能直接就断定的是cpu 的问题、你的查查看、打摄像头的对地阻值、看看座子是否空焊

网友:
也有一台这样的  你的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