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7-03-09):
主板一开始现象是CPU供电短路测试有个上管坏了换了以后风扇可以转了当是没跑码,转不了多久会重启一下 以为是BIOS 问题又刷了BIOS但还是没有效果电压都是正常的求大神指点

网友:
CPU供电有了吗

网友:
最好按照时序查一下有没有时钟,复位等

网友:
解决了   CPU坏了 一开始也没有想CPU坏 今天有人又拿了个H61的板把U对换试了一下就OK 了

网友:
你那里有没有这个主板的图纸我的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