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LE42A900N出现海尔LOGO后黑屏

楼主(2017-03-09):
今天接修一台电视,出现海尔LOGO后就黑屏,啥都不说了开始拆机,测量电源横流一体板电压正常,断定是灯条问题。有灯珠不亮,直接短接,解决问题。

网友A:
那人剩下的几个灯珠寿命就更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人剩下的几个灯珠寿命就更短了

没有办法,这个型号的灯条找不到,淘宝上只有几家在销售,咨询都说没有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办法,这个型号的灯条找不到,淘宝上只有几家在销售,咨询都说没有货。

总之,应急也可以,,,。。

网友:
实在找不到换LED灯也可以

网友C:
直接短接灯珠的正负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短接灯珠的正负极吗

是的,用锡丝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