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0不认网卡,有线和无线网卡都不认,bios也刷不了

楼主(2017-03-09):
几天前接到一台联想G410笔记本,客户描述说不认网卡,我接手一看,有线和无线都不认,心想应该是BIOS的问题,从某宝买了一个刷上,这下好了,不开机了,开机电流到0.28就掉电,不行,把原来的BIOS再刷回去,又开机了,还是不认网卡,后又从系统下刷,还是不行,提示错误代码"region MAP not found",用编程器对比bios发现,原机bios最前面的几个代码都没有,但能正常开机,从某宝买的好的bios最前面有几行代码,后来我试着把前面的几行代码写进原机bios,刷完后还是一样开机电流到0.28就掉电,怀疑是桥的问题,又定了桥回来换上,结果还是一样,现在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问题了,有修到过这种现象的高手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
先找个正常的bios刷写上 排除bios再查网卡相关工作条件

网友:
用官网的BIOS也开不了机吗?

网友:
按照板号在论坛下载一个bios试一下

网友:
南桥网卡模块的供电查了吗

网友:
原机BIOS开头不对吧。。应该像第一个第二行5A开头

网友:
总要先查一下网卡工作条件吧,上来就搞BIOS呢?

网友(2017-04-21):
奇怪   有线也认不到   工作条件查一下了吗  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