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home键时好时坏,Touch ID指纹打开失败

楼主(2017-03-09):
苹果6home键时好时坏,Touch ID指纹打开失败,求大神指教时什么原因。

网友A:
查指纹排线座子阻值看看有没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
换下指纹延长排线看看,估计是接触不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线

断线就是要修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指纹排线座子阻值看看有没有漏电的地方?

好的,我看看,谢谢

支持 反对

网友:
建议先量下主板上的指纹、home键接口对地阻值,如果都正常就换指纹排线。

网友(2017-06-29):
估计用不常久了。

网友:
指纹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