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情况?LGW1942

楼主(2017-03-09):
灯管坏了
换了之后 就是这样 一半不一样了,
在自检情况下 是好的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悲剧了,换灯管把液晶电路板链接面板的排线搞松了

网友B:
恭喜你把边板排线弄虚,压屏处理。拆屏的风险很大。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
重置菜单看一下

网友:
重新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高到屏了

网友C:
这个是可以在设置菜单调的 就像楼上说的 我有一次也遇到过 就调试就会这样 你设置好久可以 一样是LG的显示器  肯定是这样 你试下有惊喜

网友:
先恢复出厂设置..我记得三星有这种一半功能选项...

网友:
这是有的显示器的一个功能画面一分为二一般设置一下就行了,或恢复一下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
确实是设置问题,我有一次也是被雷到了,恢复出厂设置就行了

网友:
刚好一半啊   恢复或者重刷程序试试,我以前一个是就左边一竖条一个TAB宽度,一直没有弄好,你这个一半的可能是数据问题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可以在设置菜单调的 就像楼上说的 我有一次也遇到过 就调试就会这样 你设置好久可以 一样是LG的显示 ...

是这样的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悲剧了,换灯管把液晶电路板链接面板的排线搞松了

难道这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把边板排线弄虚,压屏处理。拆屏的风险很大。

看来 是换灯管没换好引起的吗

网友:
设置问题,分屏模式

网友:
恢复出厂不行就是TAB或平电路板坏了

网友:
我开始换灯管 搞坏几个

网友:
RE: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情况?LGW1942(已解决)

谢谢 各位大神的 回复, 这个的确是 设置问题
没想到LG 还有这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可以在设置菜单调的 就像楼上说的 我有一次也遇到过 就调试就会这样 你设置好久可以 一样是LG的显示 ...

是这样的 是设置的问题 里面有个画面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把边板排线弄虚,压屏处理。拆屏的风险很大。

开机 自检是好的 说明换灯管么有问题!

网友:
学习了。高手云集。

网友:
设置还会这样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