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5A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7-03-09):
华为荣耀5A 目测进过水,目前会自动关机,充电也没反应,必须把电池扣了再插上就好了。经常这样。
拆开后测量图中红圈元件对地短路,请大神指导一下这是电容还是电阻。如何代换?不知道是不是它引起的故障。

在此先谢过大神们。

网友:
目测是电容

网友:
电池座旁边电容短路的话,应该会开不了机。建议直接抠掉在试是否有问题

网友:
找图纸和点位图啊····查查就是·了

网友:
目测是电容,你先扣了再做测试。

网友:
这么大一般都是电容 直接拆掉。

网友:
这必须是电容啊

网友:
这个是电容

网友:
楼主在求助,胡扯。赤裸裸的灌水!

网友:
这个电容电路的话,拆掉打值一下焊盘,看还短不短路,不短路更换大小差不多的电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