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船长,你这个苹果A1466 单CPU芯片组时序分析是否有误,也请大家给我参考

楼主(2017-03-09):
今天接了一台苹果air 发现没有绿灯,并且不触发,经过查询后发现C7090和U7090     6脚断线  不好线后发现L7095还是没有电压,于是就参照船长的时序

就有了以下两张图的不解,请大家解答一下
第一张是船长的时序图,R7080和R7081是可以分压
第二张是我写的,R7081  C7080 在主板上是没有装的,请问R7080和R7081如何分压??而U7090 的8脚是多少电压??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苹果的图纸画法有点不一样,它只画一个地,自己顺着线跑

网友B:
有是这产生3.42的芯片很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图纸画法有点不一样,它只画一个地,自己顺着线跑

几点了啊,还不挺思

网友C:
写的时候可能看错了,图纸上市直接上拉,说明你很细心,感谢你的支持和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的时候可能看错了,图纸上市直接上拉,说明你很细心,感谢你的支持和提示!

那么上拉的话是几v? 那个电阻是0欧姆 1脚,14.5 那么2脚也是14.5 ???

网友D:
木有分压,直接上拉它,在维修中,很多这种分压给芯片上拉的,我都是拆掉下面的电阻不装

网友:
修苹果都是大师级啊,好资料,好经验,都值的借鉴

网友E:
实际维修中 如果某PCB没有装料件 就直接上拉

网友F:
是没有分压的,直接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木有分压,直接上拉它,在维修中,很多这种分压给芯片上拉的,我都是拆掉下面的电阻不装

那么这个上拉应该是几v呢??还望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木有分压,直接上拉它,在维修中,很多这种分压给芯片上拉的,我都是拆掉下面的电阻不装

0欧姆电阻那么过来不就是14.5V???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际维修中 如果某PCB没有装料件 就直接上拉

那么上拉是几v 我在这里一下子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没有分压的,直接上拉!

船长,那么这个上拉应该是几v呢??还望解答

而且这个R7080是0欧姆的,直通啊,难不成14.5v

但是大电流啊,不正常,按图纸上的意思写,应该是3.42v左右

我就是这里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图纸画法有点不一样,它只画一个地,自己顺着线跑

嗯,但是是有错误,不是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是这产生3.42的芯片很爱坏

看来换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的时候可能看错了,图纸上市直接上拉,说明你很细心,感谢你的支持和提示!

嗯,谢谢

应该是错了,但是也蒙了,哈哈

网友:
细心,学习了,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际维修中 如果某PCB没有装料件 就直接上拉

上拉是没错,但是这个R7080电阻是0欧姆,那么上拉的话不就是14.5v

但是不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