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电脑probook 4411s 不能自动重启或关机,卡在黑屏,不知为什么?

楼主(2017-03-09):
惠普电脑probook 4411s    win7系统做了2次,不能自动重启或关机,卡在黑屏,不知为什么?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刷一下BIOS,或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先换一下硬盘看看,排除一下最基本的问题

网友(2019-09-17):
电脑自动重启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56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