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12V,不断重启,无有头绪了,求助下

楼主(2017-03-09):
p55的主板 V星代工的外星人
插上12v,瞬间重启,感觉0.5秒都不到,有帧信号,然后测量了主板的瞬间各处的电压,都挺正常的,看来像是一开始正常,后来才掉的电。

拔掉12V,不重启了。
后来强制上电,isl6334的 VTT-EN 脚电压不够,0.2V,拆掉一个三极管,电压上来了1.06V
而且cpu vcore 电压,只有0.99V,我改了vid,电压为1.2V,还是不行
桥的1.05V电压也不正常,MOs管G极无电压,短接三极管,电压上来了,1.05V正常
时钟的VRM-PGD也正常,P55桥的VRD-PGD,信号线没图纸找不到,不知道有没有到桥了
有经验的讨教讨教了

看起来像是瞬间什么掉电了,芯片的可能性比较大,上面说的电压不正常都是强制上电后的电压
重启的时候测试电压都挺正常的,万用表一闪而过,电压还是看的出来的

启动和灭掉的瞬间,帧信号都跳了一下

视频发不了,只能说了

网友A:
查 CPU 供电是否出...用示波器最好

网友B:
为是么要该VID组合 ??无CPU供电???

网友:
掉电,没经验,没示波器还真不好搞,找份6334的定义,跑它的条件。

网友C:
6334的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5421-1-1.html
5楼没贴上,麻烦版主删除5楼的回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是么要该VID组合 ??无CPU供电???

0.99v  我改了1.2v

网友D:
查一下那个电压没出来掉电

网友:
却供电吧!!

网友E:
这个你最好把改动的恢复原状,用示波器看看CPU供电MOS管的G极,在上电的时候是否有瞬间波形。另外IO的12V,5V这样的检测引脚最好也看看,是不是过压检测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 CPU 供电是否出...用示波器最好

不是cpu,瞬间掉电,瞬间电压是对的,cpu并没有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是么要该VID组合 ??无CPU供电???

0.99cou不能启动,1.2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6334的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5421-1-1.html
5楼没贴上,麻烦版主删除5楼的回复,谢谢。

6334a我有,不死抽了额,io那边的电压被拉低了,12V导致的,只是那边难查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那个电压没出来掉电

是掉电,不是没出来,开始正常,瞬间导致掉电

网友:
io相关供电,这方向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你最好把改动的恢复原状,用示波器看看CPU供电MOS管的G极,在上电的时候是否有瞬间波形。另外IO的12V, ...

掉电,不是过压

网友:
问题查的有点眉目了,是12V拉低了 SLP_S3#  ,SLP_S5#,这两脚电压升上来还没到3.3V,瞬间掉下去

网友E:
我是说检测IO的12V,5V这样的电压检测引脚,是否因为分压电阻出问题引起过压,导致IO受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说检测IO的12V,5V这样的电压检测引脚,是否因为分压电阻出问题引起过压,导致IO受保护!

哦,io的检测脚啊,查下先,谢谢了

网友:
测一下IO的检测脚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