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主板蓝屏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7-03-10):
同行送来一张华硕M5A78主板不定时蓝屏说是做过南北桥822全换无果,心想这个钱不好收喔!上电进系统试验刚出桌面就蓝了,第二次开进了桌面两分钟才蓝,有时还卡LOGO!刷巴屎无鸟用,,,拆声卡、网卡,COM还是无果,测CPU四想电感波型正常,到此进入头晕状态   用两个示波下触探测桥供电和内存供电发敌情!内存供电有时下行到1,1V果断杀了8120试机进系统两小看电影不再蓝了     打字都累了 兄弟们加点分吧!!!!!

网友:
设备齐全

网友:
7B不是硬盘模式错误?

网友:
内存供电不稳?

网友:
7B不是硬盘格式改下就行了吗,原先蓝屏不是这个代码吧?

网友:
7B是内存供电么

网友A:
我觉得你这个是反馈分压电阻虚焊导致内存电压不稳定
电阻就在IC旁,你如果是用风枪吹的话,电阻就顺便加焊了。
最好是把那两个电阻用烙铁加焊一下比较稳妥。
我上次也是碰到这型板子一会能点亮一会不亮 内存电压偏低
拆下反馈电阻阻值正常,焊回去电压恢复
主板正常点亮

网友:
常见蓝屏死机,都会涉及到内存方面。

网友B:
楼主蓝屏的图片 是你随便传的吧   7B   哪是内存供电的问题    是个做电脑的都知道  硬盘工作模式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蓝屏的图片 是你随便传的吧   7B   哪是内存供电的问题    是个做电脑的都知道  硬盘工作模式问题

刚开始我也认为是sATA模式问题两个模式都试过还不行!还刷了BI0s,上家还换过SB,可是如果是模式问题又如何能进系统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我也认为是sATA模式问题两个模式都试过还不行!还刷了BI0s,上家还换过SB,可是如果是模式问题又如 ...

好吧  这故障就奇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这个是反馈分压电阻虚焊导致内存电压不稳定
电阻就在IC旁,你如果是用风枪吹的话,电阻就顺便加焊 ...

此问题我也想过,当时换回原Ic不到十分钟故障重演,已证明是Ic不稳定

网友:
从来不看蓝屏代码  感觉非常不准确

网友:
又涨经验了这种故障还是挺少见的芯片性能不良

网友:
看来示波器作用很大

网友(2017-06-11):
楼主高人!你这错别字打的可不少!

网友:
这个 故障怎么解决啊 能彻底解决吗

网友:
求楼主故障时的大概波形是什么样的

网友:
可能系统报的还是硬盘故障
但问题出在内存上的
内存作为缓冲出错了

网友:
以前遇到同样问题都放弃了,这次学习了

网友:
这板你确定是7b?

网友:
怎么会是7b呢?

网友:
8120 是 内存 供电 八角 电压不稳定 会造成蓝屏

网友:
这类的问题是不太好查的,不要说去维修了,

网友:
内存供电有时下行到1,1V果断杀了8120试机进系统两小看电影不再蓝了,楼主修机认真

网友:
内存供电不稳定引起的不定时蓝屏,这故障没有示波器还真不好查

网友:
7B一般都装下系统 就可以了 像楼主这个问题还暂时没有 碰到 多谢楼主的 分享 多个思路。,

网友:
居然 不是桥 的问题,楼主牛。。。。。。。。。。。。。。。。。

网友:
这个需要很细心才能修出来呀,楼主修的不错

网友(2017-08-11):
我是过来混点 经验和 下载分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