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70A-DS3-R10不规律掉电维修

楼主(2017-03-10):
昨天换IO修亮机的这块板,交给客户前测试时,又掉电了,昨天下午和客户说是新问题,且不稳定,才艰难打发掉客户,上个帖子无法编辑,这里继续。
之前故障掉电,原因是触发后io拉低ATX接口的绿线只有40ms左右,之后再置高,导致主板掉电。先误判内存短路,换内存芯片,后换IO搞定。
现在故障掉电,有时诊断卡跑码到了7F,多数时候触发就掉。

由于昨天动了内存模块,所以首查内存供电及其附近电路,抓波发现内存供电出现50ms后掉了,排除内存供电问题。

查内存供电作上拉的芯片供电

此电压每次触发都瞬间正常过。
查运放控制的另一路,

这个VCC_SB时有时无,诊断卡亮下瞬间灭时,VCC_SB无电压,诊断卡跑到7F或附近时,有电压,看其掉电波形,应该是被关闭的。

顺着运放的控制信号SB_VCC_EN一路追,发现其受控于cpu的VCORE_PWOK。
AMD的芯片组,先内存,后cpu,应该就是cpu供电不正常了,查其cpu供电的工作条件,首查EN
Q431 D级控制的cpu供电芯片的EN工作电压不正常
EN受控于pwok,由IO的50脚延时发出,示波器抓此信号无波形,按时序,再追ATX接口的灰色线。
扣掉连接ATX电源灰色线连接的滤波电容BC165,未果。IO又坏?查了128和127脚的IO检测电压,都没过压。强行拉低ATX绿线,再按开关,是可以跑码的。
现在2方案,
一个是飞线3V到ATX的pg,或飞线绿线pson。
一个是继续查电路。

正常亮机时,查ATX灰色线电压4.3V,换个IO,触发正常亮机,ATX灰色线还是4.3V
不管了,就这样吧

补充内容 (2017-3-11 16:15):
客户来拿板,又点不亮,瞬间掉电了,强行拉低绿线上电OK,改线方法,找个三极管和电阻,三极管B级连io的SLP_S3脚,三极管C级连io的PSON,E级接地,之间用电阻限流,ok亮机

补充内容 (2017-3-11 16:27):
方法很多,三极管Q75的c级直连mos管q74的G级,

网友:
期待LZ精彩后续

网友A:
强拉PSON,之后点开机排针看看是否能正常运作无死机无掉电。如果正常,那说明还是在IO这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强拉PSON,之后点开机排针看看是否能正常运作无死机无掉电。如果正常,那说明还是在IO这块。

早上来店里,又莫名其妙的点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上来店里,又莫名其妙的点亮了

这种暗病板子得好好测测。

网友C:
有图纸的话,能发只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图纸的话,能发只来吗

论坛有的,我就不重复了

网友:
默默地看哈  学习下技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的,我就不重复了

到个只Q群里发我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个只Q群里发我好了

网友:
不规律的故障  修着最烦人了  楼主真有耐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