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 开机提示 Unknown adapter is connected system

楼主(2017-03-10):
    e431 开机提示Unknown adapter is connectedE  system TO BOOT WITH THE AC  Adapter  please correct ac adapter with the system而且是屏暗。开机就掉电。

网友:
换了电源。刷了BIOS. 屏上短接三V 开关信好。屏可以显示了。

网友:
是电源引起的吗

网友:
什么问题呢,我这里也有一台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可以用吗?我来试试

网友:
电池电源切换电路有问题

网友(2017-05-02):
我这有台e531的换电源接口显示也是显示unknown adapter is connected system这个  你的刷bios好的?

网友(2017-11-05):
同病一台 一直没思路同病一台 一直没思路同病一台 一直没思路同病一台 一直没思路

网友(2018-03-01):
我的跟你一样,本来是不通电,保护不过,修好后就是暗屏 有报警声  掉电

网友:
有一个台  和群主的一样    不知道群主修好好没有
  希望群主更新

网友(2018-04-02):
楼主修好没有 我有一台一样的

网友(2019-05-08):
我也有台 一样的。。。。。刚刚开机不会,热了就会。,

网友(2021-11-25):
lz修好了吗,我有台e455,最开始是插电没反应,维修隔离电路后开机提示Unknown adapter is connected system,检查到ACDET有2.55v。PACIN经过电阻转ACPRN到ec有3.3v。ADP_ID插电瞬间有3.3v的电压 然后变0v,ec换过 24780换过 bios刷过都一样,不知道咋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