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H61M-E主板中CPU风扇插座旁边的PU15元件的型号

楼主(2017-03-10):
返修没修好的一块华硕H61M-E主板,纯当练手。
1、接电源上电风扇一转就停,再上电还是一样,判断有短路;
2、查ATX插座对地阻值,5V明显短路,只有几欧,查华硕H61好板是20几欧
3、论坛上找H61M-E主板点位图,找5V所到之处
4、怀疑P18和P15有问题,拆下P18,还是短路
5、拆下P15不短路了
6、悲催的事来了,把P15放下一边就和其它的混在一起了
求各位大师P15的型号

续:找到了一个芯片被击穿的,上面标的是RT90………,后面的看不见了
再续:找到了一个UP7711U8管脚定义一样,可惜,脚断了

网友:
这应该是DDR内存供电芯片,楼下的兄弟说的对是DDR VTT产生芯片

网友:
点位图上怎么看不到型号?

网友:
DDR VTT0.7

网友:
楼下的兄弟,求P15的型号

网友:
rt9045。。ASUS板上都有得拆

网友:
VTT电压供电芯片

网友:
内存负载供电芯片吧

网友A:
楼主找到型号  修好了吗

网友:
还是这块主板,图中+5VSB_ATX是连着紫色5VSB,通过一个多大的电阻变成O_3vsbsw_,这个O_3vsbsw_是不是IO的待机供电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找到型号  修好了吗

找到了,现在能强行上电了,IO的3.3VSB有一个供电不正常

网友:
续现在找到了RT9045,装上后的现象是:不开机,强行上电查各供电正常,诊断卡无时钟,查IO的40脚电压只有2.4伏,正常应该是3.3V,查OR49的另一端有5V电压,是IO坏了还是电阻坏了?

网友:
OR49左端电压为2.4V低于3.3V,把OR49左端断开和IO的连接,左端电压为5VSB,是不是可以判断IO坏了?

网友:
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今天继续修,微按IO,奇迹出现了,能触发了!一路跑码!可是接显示器不亮,听喇叭声音已经顺利开机了!找了块独显插上,能显示了!立马装系统,ghost100%后,重启进入windows7后死机了,键盘没反应。

网友:
嘿嘿,基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