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阴阳屏维修

楼主(2017-03-10):
接了一台iPhone6p维修,故障是阴阳屏,显示屏座j2019 第1跟第2脚有600左右阻值,第4脚没阻值,短接FL2044后有阻值,阻值约600,接屏测试还是阴阳屏,然后不知道怎么搞的屏幕好了,然后用了两分钟,然后有变成原来的,然后发现屏幕部分左边的有颤抖,然后把L1503电感换掉不颤抖了,但是还是阴阳屏,请问各位大侠接下来怎么去查呢,发现u1580上D2 D3脚没电压,这个正常有电压吗?电压是多少的?怎么确定u1580的好坏呢?

网友A:
先换U1580,查背光回路通不通。二极管是否损坏。在显微镜下应该可以看到,有可能二极管烧了。看下C1587有没有短路。你先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换U1580,查背光回路通不通。二极管是否损坏。在显微镜下应该可以看到,有可能二极管烧了。看下C1587有没 ...

测试过二极管,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应该是好的,然后C1587没短路,如果损坏了升压部分不应该有20V电压,还有背光回路怎么测试?是在屏幕上面测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试过二极管,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应该是好的,然后C1587没短路,如果损坏了升压部分不应该有20V电压, ...

就是反馈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换芯片。可以看下芯片的焊点有没有值对比点位看连接到哪的,焊点所连接的线路有没有问题。
再看右边螺丝柱有没有拧伤,背光IC的I2C是在螺丝柱下边走的。如果拧伤可能要飞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反馈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换芯片。可以看下芯片的焊点有没有值对比点位看连接到哪的,焊点所连接 ...

明白了,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支持

网友D:
直接更换U1580应该可以解决问题,楼主目前问题解决了没有,发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E:
楼主修好了没有呢 阴阳屏  不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好了没有呢 阴阳屏  不难修

那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主板显示座跟显示屏座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更换U1580应该可以解决问题,楼主目前问题解决了没有,发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想过换U1580,但是后来把屏幕背光的触点露出来测试了下,发现主板显示座跟显示屏座接触不好